问一个很菜的WINCC的组态画面中的点怎么和S7程序相连接

楼主(2009-03-19):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假如我在WINCC组态画面中设置一个启动按钮,怎样实现它和S7中的程序相连接,来实现启动按钮的功能。

网友A:
wincc图形编辑器里点‘按钮’右键菜单里有个变量连接,选择相应的变量就行了。而你选择的这个变量呢,是先要在wincc管理器左边树形菜单里的通讯方式里面建立的,指定好地址,就是你作为启动的那个地址,就OK了。以上前提是,已经建立了wincc与S7PLC的通讯,变量也是建在相应的通讯方式下的。就是这样了。

网友B:
右键单击那个按钮,属性,里面有连接到变量,

网友C:
to 1楼不错呀,同意二楼.

网友D:
右键单击那个按钮,属性,里面有连接到变量

可以看一下WINCC手册。很简单的。

我喜欢卡巴

http://bbs.aikaba.com/?fromuser=小苏州

网友E:
www.goko123.com里找wincc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F:
你要先建立WICC与S7的通道连接!

网友G:
如果WINCC与S7是连好的,只是加个启动按钮的话,那么程序里要设好一个变量,再用1楼的办法连接到那个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WINCC与S7是连好的,只是加个启动按钮的话,那么程序里要设好一个变量,再用1楼的办法连接到那个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I:
为什么wincc的启动按钮不能与S7PLC的通讯

我也是用直接连接的啊,让他为常数1,变量也连了,就是还是不能控制,我做的是启动变频器

网友J:
对:小雨小 关于

wincc图形编辑器里点‘按钮’右键菜单里有个变量连接,选择相应的变量就行了。而你选择的这个变量呢,是先要在wincc管理器左边树形菜单里的通讯方式里面建立的,指定好地址,就是你作为启动的那个地址,就OK了。以上前提是,已经建立了wincc与S7PLC的通讯,变量也是建在相应的通讯方式下的。就是这样了。

内容的回复:

问下啊~~为什么我的变量连接里是空的呢?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