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查明原因,更换配电柜,能否保护电机不再烧毁吗?

楼主(2009-03-19):
昨天,遇见一件事情,有两台水泵,在三年的时间里换了6次电机,45KW的,电流100A,高扬程的,经常烧毁电机,今天用的挺好,第二天就会烧毁,配电柜的动作切换都很正常,电压也正常。就是不知为什么电机会烧毁。无奈之下,这家单位只好更换配电柜,各位高手分析一下,这样能不能保护电机不再烧毁呢?

网友A:
改用变频器启动控制柜!电动机长期过载!更换电动机或减少电机工作效率!

楼主:
怎样减少电机的工作效率呢?

网友B:
换大功率电机或加装变频器控制,我认为更换配电柜没什么道理.

网友A:
用变频器调节水泵的压力!代替阀门控制!

楼主:
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如果电机质量不太好,变频器也保护不了它吧?

网友C:
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电机可能还会烧。你说的现象与配电柜可能无关。要看是启动过程中烧毁,还是运行中或停机中烧毁?在启动与运行中烧毁原因为(1)过载保护调整不当。(2)负载过重。停机中烧毁原因为:水泵管道中未安装止回阀,造成停机时管道中的水倒流,使电机反转,愦性增大,电机趋于发电状态,产生高压,烧毁电机。

网友D:
45KW的电机电流100A?是名牌上的还是在运行中观测到得?

网友E:
45KW电流100A应该是满载了吧是不是有时会过载呀把电机加大一级呢或者把负载降一点,调好电机保护器吧

网友F:
45Kw 电机额定电流应该在84A,如果电流表是100A,电机过载了,换55KW电机吧。

网友G:
应该先分析电机的运行电流,看是否过载运行,还有过载保护是否起保护作用,建议用电流在线检测仪器首先检查一下电机正常运行中的电流,在分析图纸和实际接线看热继电器是否起保护作用,不分析原因直接更换电机或配电柜故障是不会消除的。

网友D:
如果名牌上标的是100A那么没问题(这样的电机我是第一次见),如果不是那么你烧电机的原因很简单,超负荷!

网友H:
把电机加大一级,或者采用软起试试。检查一下负载。

网友I: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J:
引用狼狗139 的内容:45KW电流100A应该是满载了吧是不是有时会过载呀把电机加大一级呢或者把负载降一点,调好电机保护器吧 。

              45KW4极电机铭牌额定电流82.5A,运行电流100A那就是过载了。 平时运转中也可看看电机表面温度,过烫的话很容易烧电机的。

网友K:
换控制柜应该没办法解决,

1  把水泵的负荷减少,比方说减少扬程, 少用直角弯头..

2 更换更大一级的电机水泵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L(2009-07-27):
我公司一个老电工,因水泵电动机烧坏线圈就去更换电动机,但根本不去查找前一个电动机烧坏的原因。结果第二天早上,锅炉房又来电话说刚换的新电机又烧坏了!派人再次查看,原来是电源线断了一根,导致电动机缺相运行!

网友M:
这不是乱闹和蛮干吗?

网友N:
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电机可能还会烧。

你说的现象与配电柜可能无关。

要看是启动过程中烧毁,还是运行中或停机中烧毁?

在启动与运行中烧毁原因为(1)过载保护调整不当。(2)负载过重。

网友O:
我看应该是电机负载过大!!水泵有问题!! 也可能是哪里堵了!我有遇到过!! 烧了几台!! 我们电工跟钳工都说不是自己的问题!!后面换了个新泵!!呵呵 好了!!没有再烧了!

楼主:
我看过这台电机,电流100A,电机是55KW的修水泵的和水泵厂家的都说是55KW,本来水泵是用45KW电机带动的,厂家怕有问题,换成了55KW的。电机运行时,电压会下降到365V左右,这时电机的电流会上升。

网友P:
引用6楼的话: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电机可能还会烧。你说的现象与配电柜可能无关。要看是启动过程中烧毁,还是运行中或停机中烧毁?在启动与运行中烧毁原因为(1)过载保护调整不当。(2)负载过重。停机中烧毁原因为:水泵管道中未安装止回阀,造成停机时管道中的水倒流,使电机反转,愦性增大,电机趋于发电状态,产生高压,烧毁电机。

网友Q:
你没找到原因,换了也不行,这应该是和负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R:
很明显是电动机过载,应该加大一级,用55KW的

网友S:
水泵一般都是2极的,你的45KW的水泵额定电流应该在85A左右,100A肯定超负荷了,长期运转肯定会烧电机。配电柜应该没问题,建议换台55KW以上的水泵或许能解决问题。

网友T:
水泵在低扬程工况下使用,应该测算实际扬程,对水泵叶轮进行切割.

网友U:
问题当然要查明原因。

网友V:
同意26楼的.还有在满足工况前提小,仔细调整出水阀和进水阀

网友W:
电流大了,最好换个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T:
一样情况我碰到二次了,都是对水泵叶轮进行切割,就没有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