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山SYSMAC-CPT做的程序,我怎么上载程序?

楼主(2009-03-19):
请教:PLC中是SYSMAC-CPT做的程序,现在电脑只能装CX-PROGRAMMER软件,我怎么上载程序?

我是XP-sp2系统,不知道为什么装了SYSMAC-CPT,但是打不开程序,我原程序丢了,只能上载PLC中程序,现在用CX-PROGRAMMER怎么上载呢?

楼主:
在线等,谢谢大家,急急急急急哦

网友A:
新建文件,选好你的PLC CPU型号,保持通讯设置一致,直接上载。即可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对啊,就这样啊,CX-PROGRAMMER比SYSMAC-CPT高,可以用的

网友C:
只要OMRON没有放弃在CX-P中支持你用的PLC就可以连接,和源程序是CPT或是sss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