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PLC经常与PC的连不上啊

楼主(2009-03-19):
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PLC经常与PC的连不上啊

网友A:
PLC 通讯口可能坏了,也可能是编程电缆的问题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B:
什么都没有说,是什么PLC呢,你用的是什么电缆呢,谁知道为啥

网友C: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网友D:
PLC 通讯口可能坏了,也可能是编程电缆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用的是USB转COM口的转换线质量不好。我曾有此体会。

网友E:
谁知道你用的什么通讯方式那?

网友F:
如果你是自己做的数据线的话 电缆的屏蔽线 也要焊起来

网友G:
可能是线的原因,质量不好

网友H:
多数原因是PLC 质量问题。经常遇到。

网友I:
是USB转COM口的转换线质量不好

网友J:
电脑端口还有就是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