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与编码器如何连接

楼主(2009-03-19):
请问,如何连接光电编码器,最好有实例,应该选用哪种型号

网友A:
1、光电编码器选用OC门输出,编码器的工作电压可选用非24V供电

接线方式:海为PLC的COM端接+24V,PLC输入点X0接编码器的输出端,编码器的GND接0V(24G);

2、光电编码器选用24V逻辑电平输出

接线方式:海为PLC的COM端接编码器的GND,PLC输入点X0接编码器的输出端;

网友B(2011-05-22):
我想用海为跟维控触模屏做一个计米计,也就是用编码器连接PLC,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应该怎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