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选型问题

楼主(2009-03-19):
伺服的连续停止转矩和额定转矩有什么区别,选型的时候按照哪个选择?

网友A:
连续堵转力矩是电机轴锁死条件下的最大连续输出力矩,额定力矩是电机工作在额定速度下能够对外连续提供的最大力矩,连续堵转力矩必然高于额定力矩,不同厂家、不同系列的电机,其间差额迥异。如果应用中需要电机高速运行,则按额定选型。堵转力矩往往成为厂商忽悠客户的标牌,因为绝大多数的客户应用需求都不会是低速或零速。

楼主:
谢谢,学习了。刚刚又在网上查了下,查到关于电机的参数的说明,贴在下面:

启动转矩:指马达请动时瞬间产生的转矩,马达若受比此一转矩更大的摩擦抑止负载,则马达将无法启动。也称为起始转矩。
停止转矩:指马达在一定电压、一定频率下所能输出之最大转矩,一旦所承载之负载超越此转矩范围,马达随即停止。
额定转矩:指马达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可连续产生额定输出时的转矩。即为额定运转速度时候所产生的转矩。

网友A:
第二项的描述可能更适用于拖动电机而不是伺服电机。

网友B(2009-04-20):
www.meas.cn 网站有选型软件,输入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C:
启动扭矩一般为额定扭矩的三倍,伺服的选型除了要知道扭矩,还要知道转速和惯量,以及你的定位要求。快速定位以及慢慢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