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380V输出的,但电机是220V电机

楼主(2009-03-19):
可不可以在参数里把电机额定频率设为220V来使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基频电压为220V,但选用变频功率要加大一至两级。最好是可以将电机由角接改成星接。

楼主:
如果功率不选大一二级,直接这样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要是三相电机可以把角接改成星接,但要是单项电机就肯定不能用三相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