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FX2N-32M PLC,为什么软元件注释内容不能写入PLC?

楼主(2009-03-19):
请知道的人帮忙解答一下.

工控啊!

网友:
一般没有问题,是不是拟增加了扩展存储卡了!!

网友A:
这里的T19和D202是什么意思

网友B:
T19是一个定时器,以D202内的数值为定时时间, 正常后面用K*的多,由于这个定时时间需要随时更改,所以用了D202.

网友C:
不会吧。。。。。。。。。。。。我用的都能上传。。。。。。。。。。。。。。。。

网友D:
需要设定对应的区域,把程序存储区分过一部分;

网友E:
在软件PLC参数中设置的

楼主(2009-04-23):
5、6楼的说得对,谢谢两位大虾!

网友F:
你要重新设置注释,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要在中文状态下

网友G:
如果注释没有传进PLC里面,那只有一种可能。你把注释占用PLC的存储空间设置大点就行了。但是这样会减少PLC的程序存储空间。例如;PLC的存储空间为2K的话,你的程序是1000步。那么余下的980你就把它设置成给注释用。

网友G:
OUT  T19  D202

这个T19是定时器的编号

D202是T19的可变动的变量定时时间。像这样都是要在触措屏上来随时改变T19里面的值。

网友H:
PLC的内存有限,你用了注释后PLC的程式就少了步数,这不划算,所以还是不要把注释传送进PLC里

网友I(2016-11-29):
OUT  T19  D202

这个T19是定时器的编号

D202是T19的可变动的变量定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