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把CPU222的数据用CP234-1传送给S7-400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用S7-200做水泵的控制,想用S7-400监测S7-200的数据(水泵的状态等),确定采用CP243-1进行通讯,

请问:我在S7-200的程序中是否还要对CP243-1进行组态或配置,是否还要进行特殊的编程,我看到编程软件界面中有一个以太网向导,我没有用过以太网,恳请各位帮忙赐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呀,有没有专家来回呀,昐中.....

网友B:
S7-400看S7-200内的数据可以通过EM277,也可以通过EM243-1。

EM277的话更简单些。

EM243-1属于S7-200,要先在S7-200的程序里设置它的IP地址等参数,然后才能联入以太网。

相互学习,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