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有无成块移动,多点复位指令

楼主(2009-03-19):
像S7-200中的实用的

内存填充(FILL_N),

成块移动字(BLKMOV_W),

SET指令,RST指令可以指定位的个数,一次SET/RST多个位。

这些指令在S7-300中怎么找不到?

S7-300中虽然有SFC20 BLKMOV 复制变量,SFC21 FILL 初始化存储区域

但是不能指定长度怎么用啊?

网友A:
1. SFC20 ,21  可以指定长度。。详情看帮助。。
2.一次复位多个??? 如复位M0.0-M0.7       L   B#16#0     T MB0   即可以复位M0.0-M0.7 . .  同理要置位:  L B#16#F    T MB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