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_facs触摸屏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9-03-19):
从屏上下载程序时出现GP上没有下载文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屏上下载程序

应是从屏上上载程序吧?

屏上没卡。

网友B:
在下载文件时没有确认:上载文件选项

网友C:
一般需要自己做程序了

网友D:
PRO/FACE人机屏,怎么把GP570里的程序接收下来,传送至GP2501L屏里。

网友E:
检查通讯电缆 或者 触摸屏的通讯口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F:
一定要点击上载信息cai

网友G(2009-04-18):
TO  8楼

  在哪呢,我有触摸屏GP37W  屏坏了,更换多少钱呢

网友H(2011-07-24):
想学习海泰克触摸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