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编写MCGS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用MCGS高级开发中的ADAM4050改写了一个宇电仪表的驱动,在设备MCGS调试界面中可以正常显示,连接上变量运行之后在界面无法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知道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无法显示是通讯不正常呢,还是用输入框或标签显示根本就没有数据呢,如果你的工程是用6.2做的,那么在5.5版本下运行也会有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通讯正常,在vb或MCGS中的设备调试界面中都可以看到输出数据,但是运行时标签无法显示,我的工程是6.2做的,在6.2下运行

楼主:
源程序我已经发到网络优盘了,请帮我看一下什么问题,谢谢了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b5181a0a-16b6-11de-b152-0019d11a795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