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7-300实现各温度测点的集中显示(只要显示出来就行不用控制)

楼主(2009-03-19):
        大家好,俺是一新手,刚开始学习工控知识,虽然查阅了不少资料,但还是一头雾水。所以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先谢谢大家了!

        先说下俺的目的吧:就是想把各个温度测点的数据集中到工控机或是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主要是工控机方式,当然二种方式都讲一下更好)。硬件上俺准备使用s7-300,再加上1~2块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成,软件上不知道都该需要些什么?特别是以下几点还不明白:

1、工控机要从PLC接收并显示数据,应该装什么软件?WinCC吗?

2、俺这种需求,PLC里是否还需要编写程序?俺的理解是直接把PLC和模块组合起来,通过MPI电缆和工控机连接后,在工控机上用WinCC设计一下界面直接读取PLC相应的地址数据就可以了(估计俺这种想法比较可笑^_^,请大家见谅)。

3、完成俺这个需求,俺应该重点看下哪些资料?俺这几天把西门子网站上的那个“PLC入门”课程学了一遍,学到了一些东西,但还是没能搞明白上面几个问题,学的基本上都是理论知识,对这种最简单的实际需求要怎么来做都没有介绍。郁闷!

请大家解答一下俺的问题,最好能简单讲解一下俺这个需求该如何来实现(工控机显示或是触摸屏方式都行),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硬件组态,编程,软件组态,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组态,编程,软件组态,通讯

这么快就有人回复,太高兴了,呵呵!谢谢您,能具体说说每项么?方便的话您把QQ或是电话什么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我联系您。

网友B:
上个 巡检~~便宜~呵呵

网友C:
对:液体电阻起动柜 关于

硬件组态,编程,软件组态,通讯

内容的回复:
热心人,好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