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鞋 300 接线问题??

楼主(2009-03-19):
是这样,本人一直在从事三菱PLC编程,但在学校学的是西门子200,并且最近也自学了S7-300而且自己常常在业余时间用200和300编编程序并感觉自己用西门子比三菱还好,由于没有西门子的PLC我只能用模似软件测试自己的程序,也就是这样配线一直没弄明白:西门子PLC的输入口没有内置电源那么在接3线制PNP传感器时应怎么接.S7-300怎么配线,请大家多多帮助小弟呀.

网友A:
呵呵,一直做开关量,都没有仔细想过的呢,

哪位大侠说说啊,不过据我所知,PNP应该是可以直接用在欧美的PLC的啊

网友B:
直接接上去,把信号线

网友C:
根据输入电流的流向不同,可以将开关量输入电路分为源型和漏型,三线制PNP传感器一般接漏型输入电路,这些书上都有讲到。只要给三线制PNP传感器供电电源与PLC的0V供地,三线制PNP传感器的信号线直接接到数字量输入通道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