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40减速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09-03-19):
我使用的西门子变频器MM440在减速时,碰到限位应该减速,但实际上却不减,我想问下是什么原因以及参数如何设定??(限位与接线端子都正确)先谢谢了!~~~

网友A:
1121 是减速停车的,

要减速先要看你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是模拟量控制,是多段调速控制,还是总线控制,然后看你的减速信号给没给??

网友B:
如果确定限位正常,看看减速信号是否有输出,还有减速对应的固定频率是多少HZ

网友C:
1是控制源和停止源不已一致 2采用固定频率控制 3碰到限位应该减速,选择另一固定频率 4固定频率有3种设置,很简单

楼主:
那先谢谢了~~~请问MM440的减速那些参数P×××怎么设定???我用的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D:
p1211  斜坡下降时间

网友C:
我用的是模拟量控制,与减速没有关系,一个是给定源,一个是停止源。p1211 斜坡下降时间决定了 停机时间

网友C:
还与选择停止方式有关,3中停机方式OFF2》 OFF3》 OFF1,滑行停机拥有最高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