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软启动器应用中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我们公司新安装了几台水泵,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匹配功率过大,就对其中的一台进行了改造.将一台280千瓦改成了75千瓦 的,但是原来配套的软启动器额定电流是570A的,我们想将其用在现在的75千瓦电机上,但是软启动器的最小电流是171A,比现在电机的额定电流还大,不知道能不能用,如果作的话,在设置方面要注意什么?请教各位.

网友A:
不能这样用。

网友B:
在下口安装一个外接的热继电器保护可以吗?好多一拖多的变频器都是这么搞地.

网友C(2009-10-14):
变频器里的保护电流是可以自己通过编程来修改的,但是软启动的最小限制电流是无法用程序来改的。就算你在下口装了热继电器也不能用啊!你想就算你的软启动在装了热继电器后能正常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电流已经远远大于你75KW电机的额定电流,这时候你的热继电器不保护的话你的电机也都受不了了。是不?总之,不可以的。

网友D(2009-11-27):
根据你所说的应该是ABBpstb系列的软启动吧

如果是可以将型号改为75kw 应为280kw 和75kw的软启动的区别仅仅在于可控硅额定电流值和内置旁路以及软启动内的电流互感器不同。可以试试修改后钳形表测到电流和显示的电流是否一致,如一致就能使用。

网友E:
pst软启动器的启动限流倍数可以更改,默认为4倍,最小可以改为2倍,171*2=342A,可以保护75KW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