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请教

楼主(2009-03-19):
我用的台达AB的伺服,每次定位完成后,伺服在ON的状态下,以前空机的时候,用手旋转电机轴,有时可以旋转得动,有时旋转不动,请问是怎么回事?伺服在ON的状态下,电机轴是否锁住?

另外我用的是伺服分度功能,今天试机,刚开始定位都很准的,定位很多次后,(大概一百次后),出现了一次定位不准。相差可能1-2度左右,回归原点后,定位也是准的,由于快下班了,回归原点后,没有转几次。这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怎么的。跟减速机关系应该很大吧?该如何解决。我的减速比是40:1的。

网友A:
伺服ON时电机应该用手旋转不动,如果旋转得动,看看驱动器有没有报警。

楼主:
我刚才看了一下手册,可能是脉波清除模式没有打开、还有分度控制背隙补尝没有设置,造成的定位不准,明天在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