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ASCII码相加

楼主(2009-03-19):
小弟不懂ASCII码计算,请问各位高手,ASCII码相加怎样计算?例如34h+03h;35h+32h+30h+03h,该怎样计算结果?请高手们说的详细一点,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你不嫌繁,你就一个一个加,与普通的加法一样。

当然,在程序当中,ASCII码相加通常用于通讯,没有以上这样加的,有专门的程序,如CCD指令(三菱FX),也有用累加的。

楼主:
楼上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您说的一个一个加是指怎样加?小弟不懂,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例如34h+03h怎样加。谢谢。

网友A:
式中:D21是求和,从D201开始逐一累加,即D201+D202+…D208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和作普通加法一样,34h+03h=37h。不要被码制迷惑。

网友C(2012-11-22):
     和作普通加法一样,34h+03h=37h。不要被码制迷惑。这种说法与算法是不对的,ASCII码通常用于通讯,ASCII码的有效范围用16进制数表示:20~2F、30~3F、40~4F ....F0~FF,不同的 ASCII码代表不同的数字或符号,通讯时是按其前后顺序一一传送的,而不是数字相加后传送。即ASCII码是不能用16进制数进行数字相加的。如:ASCII码的21代表符号“!”,ASCII码的25代表符号“%”,如果21+25=46,其46的ASCII码却代表符号为“&”显然这种运算是不对的。再如:ASCII码的34代表符号10进制数“4”,ASCII码的31代表10进制数“1”,二者相加:34+31=65,而ASCII码61却代表字母“e”,显然也是不对的。

网友(2015-04-27):
可是我参考三菱变频器通信说明书上的:H30+H31+H45+H31+H31+H30+H37+H41+H44=H46、H34(F、4)可是我用楼上的ADD运算加起来却不是这样的。而等于320怎么换算都不会是F4或H46H34

网友:
按照变频器上写的H30+H31+H45+H31+H31+H30+H37+H41+H44=H46、H34(F、4)可是我按照这梯形图ADD二进制相加结果却是2F,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