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VG3电梯专用变频器掉OL故障

楼主(2009-03-19):
富士VG3电梯专用变频器掉OL故障,说是过载.我看过其面板的电流显示并不大,只有18安(11KW),后来把电机线甩掉,还是掉过载.这是很老的机子了!!我现在连说明书也找不到了!!有谁可以帮我解决呀!

网友A:
很老的机器了,看一下电解电容。有需要交流和变频器配件的可以联系我宁波欧凯变频器维修中心www.nbbpqwx.com.cn

网友B:
很老的机器了,看一下电解电容

看一下驱动电容,全换下试试

网友C:
霍尔电流检测和运放电路可能坏了了,还有就是运放的两路电源不能有问题,电源有问题报什么警都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