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三角形接法的内外三角形接法

楼主(2009-03-19):
最近看帖子,听说电机三角形接法还有内三角形接法和外三角形接法之分,本人第一次听说,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怎么回事啊?

如果有图讲解的话更好,希望能讲解仔细一点,谢了!

网友A:
偶也要zhidao

网友B:
我搜了一下,不见“外三角”与“内三角”述语,

既使有这个述语,肯定也不重要

楼主(2009-07-04):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期待中!

网友C:
十年前做过,几年不做,现在忘了,外三角好像是一般三角接法的三个角处再各延伸一个绕组,好像是起动用的,谁有正确的答案,请贴出来,先谢了!

网友D:
是否延边三角形?如果是,则电机饶组的接线:部分是Y,部分是三角,主要用于需要较大的启动转矩,而Y接方式的启动转矩又不能满足时。

延边三角形的接线较复杂,大概需要9根出线,因此它的实用意义不大,很少被采用。

网友E:
应该叫双三角接法

网友F:
    不懂。

  见过  一个电机四种接法的。 不知道四种接法内有没有楼主所说的内外三角接法。

  电机 绕组引线有  12  根。。

  哪天有空了,去把接线拿盖拿来照张照片传上来。。

网友G:
学习啊,高手给个答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懂。

  见过  一个电机四种接法的。 不知道四种接法内有没有楼主所说的内外三角接法。

  电机 绕组引线有  12  根。。

  哪天有空了,去把接线拿盖拿来照张照片传上来。。

等着你的照片呢,怎么还不传上来啊?

网友H:
异步电机没听说过有双三角。有双YY.除非绕线式电机控制方法的改变对内外线圈连接方式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