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上电无任何显示,风扇也不转,怎么处理

楼主(2009-03-20):
  今天看到关于一台变频器上电led不显示 风扇也不转,还没拆下来。打算拆下来看看 ,是不是里面的保险丝坏了,请大家支支招,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 ,

网友A:
如果输入有电压的话,建议找售后

网友B:
有几种情况:电源保险断(损坏有其他原因引起),

2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网友C:
大连东易变频器维修中心,变频器维修品牌:

韩国LS\LG、丹佛斯变频器、台达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变频器、施耐德变频器、富士变频器、三菱变频器、三基变频器、安川变频器、东芝变频器、艾默生变频器、台湾普传变频器、三晶变频器、日丰变频器、创杰变频器、惠丰变频器、东元变频器、康沃变频器、安帮信变频器、阿尔法变频器、英威腾变频器、伟创变频器等上百个品牌,以及各种软启动器。

提供变频器维修备用机器:

按照功率大小免费提供5.5KW-110KW备用机,累计超过3天后收取折旧费用/如要大功率的设备需要提前预定.

提供变频器维修配件:

IGBT.整流桥,驱动板,控制板,键盘,三极管,电源管,吸收电容,充电电阻,大电解电容,风扇,接触器,可控硅等等元件!

维修中心联系电话:

0411-66993538/66993738

24小时免费服务热线:0411-62996018

网友D:
如果是新的,从表述看则可能是电源接线问题,或保险丝问题,或led问题。供参考。

网友E:
先检查电源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