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上电无任何显示,风扇也不转,怎么处理 好呢

楼主(2009-03-20):
今天看到关于一台变频器上电led不显示 风扇也不转,还没拆下来。打算拆下来看看 ,是不是里面的保险丝坏了,请大家支支招,是哪里出了问题,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 ,

网友A:
    开关电源问题啊..

网友B:
里面的保险丝坏了__,也有可能啊! 坏没坏 , 你拆下测测就是了!

网友B:
不过一般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C:
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D:
开关电源检查一下,什么型号变频器?

网友E:
我修过800的。当时是一个互感器坏了。

网友F:
充电电阻开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一般LED是并联在DC电路回路里的,只要电源和整流的正常,一般都会亮的。

网友G:
整流坏了也有可能啊,你是什么变频器,在广东的话我可以帮你修的,QQ120836094

网友H:
检查开关电源!快熔、启动电阻。

网友I:
同上,如果没有明显烧的痕迹,先把驱动板上的小电容换一下! 技术交流15900939601

网友I:
同上!另外没发现明显烧的痕迹,就换一下驱动板小电容试一下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 段工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阻开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一般LED是并联在DC电路回路里的,只要电源和整流的正常,一般都会亮的。

网友K:
充电电阻开路的可能性也很大,一般LED是并联在DC电路回路里的,只要电源和整流的正常,一般都会亮的

网友L:
快熔,启动电阻,还有整流桥都有可能,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M:
最常见的就是开关电源出问题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网友N:
可能是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O:
开关电源问题坏啦!先检查一下保险吧!

网友P:
检查电源

网友Q:
有可能是充电电阻坏,请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有500V,如果有是开关电源问题坏。

我是珠海可以Q我尽可能帮到你895528623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今天拆下来看看,拿表量,各部分都正常,起初我以为里面有保险丝,原来没有,只有整流器,想啊,可能是整流器坏了,后来又把接插件从新插了一遍。在上电好了,那就是接头松了,风扇也不转是因为没有使能,加上使能风扇开始转了,谢谢大家,

网友R:
呵呵 ,我以为是控制板坏了,一直想问你是什么机型,刚看到。 修好了就好,控制板的扁平电缆松了。

网友S:
开关电源,启动电阻,保险

网友T(2010-04-19):
开关电源有问题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