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转模拟量时间有多长?

楼主(2009-03-20):
能否达到10mS以下更新一次?

网友A:
实际上每一路的模拟量转换时间都是很短的大概在0.2-0.5MS的时间,一个4路的AD或DA模块也就2MS的转换,二我们的一个程序都要10MS左右吧,对

模拟量的读取写入都是靠扫描方式进行的,所以说研究这个模拟量转换时间也没意识啊

楼主:
因为我控制变频器,要求每隔2mS模拟量变化一次,所以才特此特意提出

不过变频器反映时间比较慢

楼主:
我用中断控制模拟量输出,变频器加速时间才设定0.05秒.靠模拟量加减速控制变频器快速反映

网友B:
变化太快了变频器也跟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