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取机张力的计算(转)

楼主(2009-03-20):
1. 对于卷取机的张力来说,在电机相对固定的转矩给定下就会只有一个转矩,在相同的卷径下就会形成一个相同的张力,如果要做到恒张力,你只要能做到在不同的卷径下,送给电机不同的转矩给定也就是了,具体的你再考虑一下吧。具体来说,也就是卷径的变化代表着张力作用力臂的大小,这其中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你就是要找到这个线性的关系,来对电机的转矩给定进行实时的调节也就可以了。
2.如果是中心主动卷取,采用开环张力控制模型只能适合采用力矩卷取模式,通过检测卷径变化或者利用转动脉冲计算卷径,然后再控制力矩电机或者交流变频器做力矩控制模式或采用直流电机的力矩模式,该方式精度都不太理想,建议最好采用闭环方式,采用张力检测器或者浮辊检出实际的张力,然后采用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都可以,当然如果是双工位连续接卷,那最好采用速度模式,如果采用速度模式的话,过程计算方法和精度要求更高,具体的计算模型涉及到机械速比、芯筒卷径、材料厚度、张力锥度要求等。
   不论哪种方式,当前卷径的计算精度尤为重要,如果允许的话你也可以采用摆辊或超声波检测卷径
3.卷绕分中心卷绕和非中心卷绕两方面,对于后者各位同仁以经有了诸多成功的方案。但是对于前者,很多人就认为有些难度,本人采用几种方法在造纸、化纤、纺织、拉丝、薄膜、电工、印染等行业使用得到了好评。一、通过线速度来控制张力,大家可以推导张力由于卷径的变化而导致变化,而同时电机的转速也在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难知道的,但是线速度是不变的,通过这关系就可以不考虑什么卷径、补偿,在控制过程中不断进行运算修正转矩的大小就行了,称之为速度反馈的转矩控制。二、对于卷径变化比不大于3倍的或是对张力控制精度不高的情况下直接采用开环转矩控制就OK了,只是在设变频器的参数时有些小巧门。三、使用传感器做闭环转矩控制。
4.通过编码器计算卷取机的圈数,很容易计算力臂L
  T(力矩)=F(张力)*L
  通过电机电流可以计算力矩,张力也就计算出来。
5.单级的张力控制相对困难一点,类似于全主动中心开卷、卷取的薄膜复卷机,开卷与卷取的转速均为变量,建议你开卷采取交流变频器做速度模式运行,转速跟随卷径变化,确保开卷线速度的稳定,鉴于镀铝膜卷取不适合采用张力检测的情况,你可以采用交流变频器做闭环力矩控制,力矩曲线跟随卷径变化即可。如果你没有卷径的计算经验,建议你最好采用直接测量方式(超声波或者摆杆),采用计采集脉冲方式计算卷径必须要加入其他补偿程序,因为很多材料卷绕中因为张力变化、褶皱等原因会产生不同的气隙,这就会导致卷径误差,在精确的张力的控制中是要避免的。
   张力控制的方案从很简单到很复杂的方案都有,完全要根据工艺对象特性、速度、卷绕比、运行要求、投资等方面来确定.

网友A(2009-05-15):
 T(力矩)=F(张力)*L

楼主的力臂L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为机械速比.材料的厚度不一样其卷径变化也不一样.那怎么算?

网友B:
http://www.minyantech.com

成套产品
成套产品
飞剪系统
飞锯系统
纠编系统
同步与张力系统
OPC软件
设备故障诊断系统
轧机控制系统

西门子自动化系统
可编程序控制器
SIMATIC 人机界面系列

西门子传动产品
MicroMaster系列变频器
6ES70交流传动装置

西门子数控及运动系统
西门子数控系统
S120单轴及多轴运动系统

丹佛斯变频器
高可靠变频器

富士触摸屏系统
富士触摸屏

欧陆产品
欧陆传动

液压阀及控制系统
力士乐
穆格伺服阀

控制柜专用空调系统
FCC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TAW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TAA系列控制柜制冷机

德国PSYSTEME产品
PSYSTEME测厚仪
PSYSTEME测宽仪
PSYSTEME平直度仪
PSYSTEME优化剪切
PSYSTEME相关备品备件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你的朋友.

网友C:
不疼不痒的说一句,地球人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D:
不疼不痒的说一句,还有很多没考虑到,比如 机械摩擦的转矩、卷筒的转动惯量、卷的转动惯量等等

网友E(2009-11-03):
这种烂文章也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F(2010-09-03):
还可以 如果有一张西门子的卷径计算组态图就好了

网友G(2010-11-24):
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H(2011-11-07):
楼上的有什么高见,可以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