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步问题

楼主(2009-03-20):
30轴的伺服同步选型,请大家给出方案,现在是否有什么控制器可同时带30轴的同步,要求时间差不要超过12ms。

网友A:
用总线控制,很容易..时间差可以控制在微秒级别

楼主:
不知道您这个方案之前是否用过,这么高的精度是哪家的产品,俺去咨询下。

网友A:
基本上国外产品都可以做到,包米勒、lenze、parker都可以。

采用总线控制,控制原理上是同时发送给各站点的,对于设定值而言原则上只有抖动时间差。

网友B:
串行总线控制是最佳选择,12ms的同步要求,感觉低成本的CANopen已能够胜任。

网友C:
没试过有没有这么精确,但是我见过一套LENZE伺服在锻压铝板设备上的同步应用,大概是4台电机同步。

网友A:
给定和响应是两回事,不过给定的一致性是确保精确同步的基础。

网友D:
SEW有两种方式:
一,低端的,CANOPEN,64个轴同步。
二,高端的,EtherCAt,64各轴同步。

网友E:
CANopen带30轴的同步?我不敢

网友F:
用总线控制,时间差,取决于总线形式(传输速率)

网友G:
做什么,需要30个轴同步

网友B:
个人观点,12ms的同步要求对于伺服系统而言,可能根本算不上什么严格的同步要求。

网友H:
我们可以做,需要请联系lwzm88@hotmail.com

网友I:
12ms确实太慢了。

楼主:
咨询了施耐德的产品,好像是8轴4ms,这样来说,我要求30轴12ms还达不到呢。

也是我的客户和我说的,好像是用在流水线上。

网友B:
既然咨询了施耐德,就不妨再咨询一下贝加莱(B&R)、倍福(Beckhoff)、力士乐(Rexroth)、丹纳赫(Danaher)等企业,他们各自主推的Powerlink、EtherCAT、SERCOS III、SynQNet等串行实时网络可以使伺服具备极高的同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