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1平导线,大概可以载流9A左右,那么100根一平的可以载900A了???

楼主(2009-03-20):
一般1平导线,大概可以载流9A左右,那么100根一平的可以载900A了??? 为什么120平的导线也才载流300A左右,我这么说不对吗? 100根一平的电线居然大大超过120平的

网友A:
应该不是那么算的吧,,,,

网友B:
不能这样计算。

要考虑环境温度,温升,允许的电压降。架空线路还要考虑机械强度。

网友C:
不能这么算,不同的平方数算法不同

网友D:
错误,应该不是那么算的吧

网友E:
不是这么算的,通用有两个标准,乘以4 或8

网友F:
100根一平的可以载900A,120平的导线也才载流300A左右-----主要是由于电流的趋肤效应的影响,以及散热条件不可能随线截面积成比例改善

楼主:
好象应该有个口诀吧?

网友G: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楼主:
大家谁有那个口诀啊?

网友H:
要考虑电流趋肤效应,还有安全电流的温升,而且1平导线,安全电流在5A左右

网友I:
单独叠加是对的但是放在一起的就不能这么算了

网友J:
电缆越粗,载流量越小。估计在2。5个左右

网友K:
这哪里能这样子算的,我一般按这个口决计算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L:
电缆越粗,每平方的载流量越小。

网友M:
楼主好像不是电工出身

楼主: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网友N:
没记错的话导线截面越大,单位载流量越小

网友O:
楼上有高手啊!

第一次见着口诀

学习

网友P:
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网友Q:
引用 网友P:
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精辟,比喻恰当

网友R:
引用 网友P:
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比喻的太恰当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P:
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4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饼不等于40岁时一餐可以吃10个鸡蛋饼。

呵呵。。。并无恶意。。您的比喻太贴切!!向您学习!!

楼主:
谢谢大家的美食了啊 !

网友T:
100根的散热比起1根的怎么样?

这个导线载流目前还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算,它们的关系可是非线性的!

楼主:
这个导线载流目前还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算,它们的关系可是非线性的!

网友U:
网上有个 导线截面/电流 表格,不用记, 直接对应起来就是了..

网友V:
不能这么讲,要考虑导线趋肤效应,还有温度。

网友W:
引用 网友L:
电缆越粗,每平方的载流量越小。

这个口诀不错,值得学习,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X:
1+1<2

网友Y:
它们不发热啦?!你以为是超导啊!

网友Z:
都是趋肤效应惹得祸,呵呵

网友AA:
线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散热也就越好,所以电线越大它单位面积的电流越小

网友AB:
引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P: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比喻的太恰当了!比喻得好。。

网友AC:
一个口诀 一个比喻 有点意思

网友AD:
电缆有集服效应!

在网上找个电缆的计算公式选型吧!

网友F:
其实根本不是公式计算出来导线载流量,而是实测统计后作为标准规定下来的。具体参考电气设计规范

网友AE(2009-05-14):
引用 网友AB:
引用 网友R:引用 网友P:1岁时一餐可以吃1个鸡蛋不等于50岁时一餐可以吃50个鸡蛋。
比喻的太恰当了!比喻得好。。

网友AF:
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