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排和地排

楼主(2009-03-20):
N排和PE排是否分开,与“TN-C,TN-S,TN-C-S有关 TN-C:三相四线制供电,分别引出L1,L2,L3,PEN。PEN为【保护接零】方式,即设备外壳连接到工作零线上(通常PEN要在用电侧进线处做重复接地)。节省线路有色金属,工业供电常用(三相负荷相对平衡运行时,PEN线上的电流一般不太大),民用建筑不用。 TN-S:三相五线制供电,分别引出L1,L2,L3,N,PE。N为工作零线,PE为专用【保护接地】线,即设备外壳连接到PE上。因为用5线配电,有色金属用量大,多为民用建筑配电选择方式,对于大量单相负荷造成的三相不平衡问题,因为N为专用,平时PE不导电,安全性好。 TN-C-S:变压器引出为TN-C方式,在某级配电系统开始将PE与N从PEN中区分开(二者此后不得再见面握手),也就是该分歧点之前为TN-C型式,此后类似TN-S(不是真正的TN-S)。对于要求不严格的民用建筑可以选用,如变压器及一级配电用TN-C,在建筑电源进线总箱处将PE从PEN中分离,建筑二级配电仍为5线制。 无论什么方式,变压器的中性点一般都是接地的(包括外壳),所以对变压器来说,PE、N是连接在一起的。 补充: 对变压器,TT、TN-S中性点接地方式相同,比如用扁钢将变压器外壳接到【总接地装置】上,变压器的N排也与之连接(可以有不同做法),但通过工作电流的N线(到开关柜)和五线制的PE必须按照设计要求,一般仍是铜排、母线。 TN-S系统中,PE、N是共同接到变压器(已经接地的)N端的。

网友A:
推荐一个业余时间免费充电的好地方: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1146368

楼主:
楼上的做广告就别做了

楼主:
从变压器室引到低压配电室的电缆,三根相线分别接到三个母线上,零线直接接到零排上,PE线直接接到PE排上.采用TN-S系统,零排跟地排都要用到,采用TN-C系统,因为N线跟PE线是同一根线PEN,所以只用到零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