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接地漏电断路器不跳

楼主(2009-03-20):
一个哥伦牌的JK18L-32型漏电断路器,我把它装在了家门口配电箱的总进户线空气开关的下面,火线接的电源左接口,零线接右接口,负载也是这样接的,接好以后我按下实验电钮,断路器跳闸,接着我又用两根单股线接了一个60W的灯泡,一根线接到了插座的火线上,另一根与铝合金窗户接触,发现断路器不跳。我感到很奇怪,于是又把一根线接到火线上,另一根接到地线上,没想到还是不跳,没有办法之下我只好去掉灯泡让火线直接接地,还是不跳。我去找了卖家,老板说可能是湿度不够,给我换了一个让拿回去试,回去装好后一试还是一样,在地上撒点水也不行,我真的不明白了,家里用电一直很正常,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因为小孩子已经三岁了很调皮,我怕她拿着导体去插插座,所以才装了漏电保护器,现在他就是不跳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帮帮我吗?到底是家里线路有问题?还是断路器没接好?请懂电的各位师傅给看看是怎么回事,先谢谢咯!!

网友A:
好的漏电保护器是不会在乎空气湿度的,火线经过60w灯泡接地还不跳,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

楼主:
大家可以给个说法啊

网友B:
比较奇怪,期待高收给予解答。

网友C:
漏电要达到跳闸电流才跳的,如果是30mA的话,就要超过这个值才跳.可以肯定你的那个接地线不合格,要是合格的话(小于10欧姆),那接地电流有多大(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吧,小于4欧姆),肯定会有火花产生,那早就跳了.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流有多大(用交流档的呀).还有铝合金窗应该跳的呀.你的跳闸电流选大了吧.建议用电磁式剩余电流断路器(它与电源电压无关,就算你只有一根火线进户,漏电也照跳不误),剩余动作电流选小一点,30mA配合接地线应该是足够灵敏的了,价格一般在100以上(用好点的牌子,我用的是正泰.当然你用SIEMENS更好,不知有没有现货,5年前我问过,还要德国工厂预定).

网友D:
不知你家在几楼呀

网友E(2009-04-21):
你去掉灯炮,直接用线接在地上,地上多点水,一般来说,漏电流会超过30mA,你的产品是很老的漏电断路器,现在早已停止生产了,你那哥伦牌是温州的很差的公司,生产成品现在不到5元钱,你还是用一个电磁的漏电断路器吧,安全可靠点,但国内用的非常少,是电子式的更接换代产品,现在大量使用于欧洲,可能你都买不到,如果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F:
各位大侠忽略了一点,

楼主是火线接的电源左接口,零线接右接口

电工学里可是左零右火

所以接的漏电保护没有起到作用,

按试验按钮肯定是ok的因为他自身可以构成回路

网友G:
我不是专业人员,今天的情况和楼主是一样的,家里有个不到三岁的孩子,感到必须接漏电保护器,买的也是哥伦牌的JK18L-32型,刚请了一个朋友安好了漏电保护器,实验按钮正常,接地就不跳了。我把火线接墙没跳,接了铝合金窗户也没有跳,这样都不跳,那触电了怎么办?我自己懂得又少,真是愁人啊! 盒子上的使用说明标着:相线用实验电阻(1k什么-3k什么)或60w电灯接地实验三次应正确动作,千万不能用相线直接触碰接地装置的实验方法。 看了这说明以为自己的实验方法不对,准备明天用60w灯泡试试,但现在看到楼主已经用过灯泡了也没有跳,不实验了。 可是怎么办呢?怎么能实验出能够起到保护作用,难道要人体试验不成?!那多危险啊。

网友H:
弱弱的问下 这个30ma是怎么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