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负载波动增大产生过流,该如何调整变频器参数?

楼主(2009-03-20):
哪些参数可以改善避免过流?

网友A:
调参数不好使,加大变频器的功率吧。

网友B:
不知你的变频有无“电流限幅功能”,其功能的描述如下:

F43:电流限幅功能 出厂设定值:0
0:此功能无效
1:此功能有效
此功能设定有效时,当变频器执行加速时,由于加速过快或电机负载过大,
变频器输出电流会急速上升,超过电流限幅值时(G/S型为额定电流的140%,F型
为120%,Z/M/T 型为170%,H 型为230%),变频器会停止加速,当电流低于电
流限幅值时,变频器才继续加速。
此功能设定有效时,当变频器执行稳速运行时,由于电机负载过大,变频器
输出电流会急速上升,超过电流限幅值时(G/S型为额定电流的140%,F型为120%,
Z/M/T型为170%,H型为230%),变频器会降低输出频率,当电流低于电流限幅
值时,变频器重新加速至设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