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给定从远程切换到就地以后如何保持给定不变?

楼主(2009-03-20):
我公司的变频器(MM430)具有远程和就地两种给定方式,当控制柜面板旋钮打到自动位置时,通过PROFIBUS通讯由上位机启动、给定,当控制柜面板旋钮打到手动位置时,再按启动按钮,然后由面板上的电位器调节给定(4~20输入),请问如果我的上位机在电机运行时,出现死机等意外情况,此时调节电机运行速度需要将面板按钮打到手动启动才行,但是一打到手动电机给定就没有了,电机就要减速,会给系统造成较大的影响,请问如何更改系统才能使转到手动启动后而给定不变?

网友A:
对不起,不会啊?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普传的变频,可以将其设定为通讯控制+面板操作,不需要切换,手动优先。不知Simens的是否可以。

网友C:
打到手动不还有电位器吗?怎么会给定没了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普传的变频,可以将其设定为通讯控制+面板操作,不需要切换,通讯优先。不知Simens的是否可以。

这样设置就可以

楼主:
各位回答问题之前能否看清问题?

打到手动之前由上位机给定,电位器可能在任何位置!如果打到手动后,电位器位置有可能是零也有可能是其它值,但和自动给定值正好相同的可能性很少,这时给定就会发生变化,给定一变系统的压力就会引起波动,会引影响生产!哪位使用过西门子MM430/440变频器的朋友能否提供点帮助?

网友B:
MM430的面板上哪有电位器?以上的说错了,应该是手动优先,不应该存在一个电位器数值。

楼主:
手动/自动选择开关和启动/停止开关及调节电位器都在控制柜面板上,变频器不是有个端子给定吗?当打到手动时由电位器通过端子给定!

网友E(2009-04-26):
你 的要求好象不太现实啊,打到手动后,如果频率不变,而电位器对应的值有不一致,那你什么时间切换到电位器起作用?两个不同步的东西,你非要让它们无缝对接,这好象无法实现啊

网友F:
我前搞过台达变频器的设定,成功实现。因为台达变频器里面有相应的参数设置。MM440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有去研究。

网友G:
楼主的要求的确是不现实的,电位器是死的,它不会跟随设定值给改变,也许你可以用电动电位器随时调节,我觉得不如用电子电位计,PLC设定值改变时直接修改变频器参数P1040

网友H:
同步一个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