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PLC

楼主(2009-03-20):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事相问,
我第一次用LGPLC

用步进指令编写程序

上电用F0012置位S20.01
然后在S20.01中置位S20.02
在S20.02中置位S20.03
此时在S20.03中。我想返回至S20.01,直接置位好像S20.01好像不行呀

网友A:
本来就是不行的。只能返回S20。00

网友A:
步进指令只能一步一步往前,不能随意跳往另外一处的。

网友B(2020-04-19):
用步进指令编写程序

网友C(2022-09-09):
别的品牌想跳哪步都可以,西门子,艾默生,三菱,还有国产品牌做步进程序都没问题

网友D(2023-05-01):
使用习惯问题!

网友D(2023-07-05):
那是你写指令方式错误,不应该用SET S20.01 用OUT S20.01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