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变频器漏电保护器跳闸

楼主(2009-03-20):
加变频器漏电保护器跳闸,在不拆掉漏电保护器的基础上有什么即不增加太大成本就可以解决的办法

楼主: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已降到最低

网友A:
貌似可以加个滤波器!

最好你是不要用漏电开关!

网友B:
最好你是不要用漏电开关!

网友C:
一般来说是不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D:
1. 选择大一些漏电流的漏电开关(200MA,0.1秒动作)
2. 将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距离尽量缩短,电缆采用屏蔽或者加装电抗器,接地良好
3. 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尽量降低!
4. 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E:
按说明书要求选型选抗高频干扰的漏电开关,不过好象不太好买。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那有卖高频干扰的漏电开关

网友F:
这个问题还比较普遍,也常遇到。一般情况下都是去掉漏电开关,希望能有更好的处理办法。

网友G:
用空开纠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关键是有的场合漏电保护器是不允许拆的,现在是看在不拆掉漏电保护器的前提下怎么减少投入的情况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