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A系列和B系列人机的不同.那个贵

楼主(2009-03-20):
台达人机A系列和B系列人机的不同.那个贵

网友A:
A 系列人机型号有5.7  8  10.4寸   色彩有蓝灰  黑白 256色 64k色

B人机 型号有5.6  7寸  色彩64k 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台达选型手册,可以在www.delta,com.tw上下载

价格跟选型有关系,所以最好可以咨询当地分公司

网友B:
通俗来说,B系列是第三代了,定位是高亮,真彩。功能上A,B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