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软件2.7以上版本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9-03-20):
大家好,最近遇到FP-X的PLC用改写程序,不用不知道,一用吓一跳,软件要升级,在安装2.7以上版本时,总是装不上,那位有心得的朋友指点一二,不甚感谢!

网友A:
安装时电脑中要先将原来的低版本软件卸载。如果原来电脑里没有安装,推荐安装2。3版本,然后卸载,再安装2。7版本。

网友B:
松下的还可以呀,你肯定是没见过难装的.西门子的才不好装.啥水平哦,到处乱叫

网友C:
这个问题我前两天也碰上了,我原来 也是用了一个2.3的,现在手上有个FPX的2.3版本的不支持FPX

你可以按一楼的说法去试试

我现在就是用2.7的

网友D:
这问题有很多人提过!

网友E:
先安装2.3,然后运行升级exe,它会要求你卸载2.3,照做!重启动,再运行升级exe,OK!

网友F:
有一种版本不用卸载的   可以直接安装的

网友G(2009-06-06):
松下的不好装,西门子的才好装啊!

网友H:
按照说明很好装的。

现装2.4,然后卸载,但是不能全卸载了,要保留一些东西。然后再安装FPX用的高端软件。我装2.71、2.72、2.73都是这么装的。

网友I(2009-08-28):
先安装好2.0版,然后卸载,在系统提示文件保留对话框时选保留文件。再安装高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J:
先装2.4,然后在控制面板里卸载一些组件。但是不能全卸载了,要保留一些东西。然后再安装FPX用的高端软件。我装2.71、2.72、2.73都是这么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