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s7-200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9-03-20):
哪位高人可以帮忙看看这个程序有什么错误啊!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这是用V4.0 STEP 7 MicroWIN SP3编程软件编写的

楼主:
无法编译说是第七行有开路错误

网友A:
好像没有错误啊?

网友A:
看看下面,编译通过了吧

网友B:
4楼,虽然你编译通过,但你实际不对,vd数据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于4楼,虽然你编译通过,但你实际不对,vd数据有问题

并未实际应用,只是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C:
VD数据应该4个4个,你两个两个是不对的!

楼主:
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编的是恒压供水设定pid参数的子程序在编译时 提示第七行有开路错误不解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你是不是编地址100开始的PID?

100开始的连续38个字节都应该是双字实数,但你的VD120,VD124采用了双整数,语法错误.

楼主:
老师傅就是老师傅啊你说的很正确!佩服!先行谢过了!但是这种语法错误在编译的时候却不提示错误,不知老师父试过没有!但是提示开路错误不知怎么回事!我把这个程序保存后今天打开来看却都好了!搞不明白?????

网友E:
学习了,真是太棒了.大家以后也多多帮帮我呀

网友F:
为什么我还是不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