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我配置S7-400时硬件版本不符怎么办?

楼主(2009-03-20):
求教,我是初学者,我用STEP 7 V5.4配置硬件时,软件里没有我现在买回的硬件订货号和版本号,请问怎么办?谢谢,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可以通过step7软件中硬件组态菜单Options中的Install HWupdate功能在线升级你软件的硬件库。
也可以前往西门子(建议去德国网站)的服务中心找硬件升级文件。
或者致电西门子以及你产品的代理商,他们会通过Email给你Hwupdate文件,通过Install Hwupdate进行升级。
以上

楼主:
谢谢了!我试试!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