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经常放炮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9-03-20):
            我们公司机立窑的电容补偿柜用的是上海人民电器的,投入运行后经常发生接触器爆,空开爆等现象.维修了几次都没有好转,请教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高次偕波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高次偕波干扰

赞同!

网友C:
什看是否有高次干???????????

网友D:
1,不应该用空开,应用熔断器。

2,熔断器与接触器间加电抗器,抑制大电流冲击,吸收奇次谐波,保护电容。

3,是不是电容质量不行?

4,如果有很多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功率因数应该很高,不应再补偿了。

网友E:
应该是高次谐波干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高次偕波干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不应该用空开,应用熔断器。

2,熔断器与接触器间加电抗器,抑制大电流冲击,吸收奇次谐波,保护电容。

3,是不是电容质量不行?

4,如果有很多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话,功率因数应该很高,不应再补偿了。

网友H:
请问您用的是自动补偿还是手动补偿?有变频设备吗?

爆炸的原因多数是由于电网波动造成的,和元件的耐压程度质量也有很大关系,比如大型设备在运转中负荷波动比较大,导致产生较大的浪涌电流,如果高压设备没有采用变频器可以考虑分布补偿,这样补偿效果比较好,整个电网效率都会有所提升,集中补偿效果没有分布的方式好,但是维护比较方便成本低,如果浪涌比较大奇次谐波含量高用电容补偿的时候要加衰减装置,比如电抗,滤波器等;如果安装变频器的情况下可以将此供电端的电容拆下或者直接关掉,无须补偿,变频器本身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个人观点禁供参考!

网友I:
不管是变频器或者直流调速,接触器和断路器如果没有质量原因都不应该爆,只应该爆电容

如果爆接触器和断路器接线端,可能是接线用的软铜线接触不良,软铜线千万不要过锡

用好线鼻压好就可以

我这里4台都是1000KVA的变频器,变频器负荷占总负荷的65%.电容坏的比较多.接触器和熔断器没有爆过

网友J:
新盘的话使用一段时间要检查一遍。如果变频负载太大可以考虑补偿设的小一点。

网友K:
不应该用空开,应用熔断器。

2,熔断器与接触器间加电抗器,抑制大电流冲击,吸收奇次谐波,保护电容。

3,是不是电容质量不行?

加大对电容容量的检查,用数字表测容量

加大散热效果

网友K:
4台都是1000KVA的变频器,有高次偕波干扰

网友L:
开关接触器的容量大小是不是选小了,放大级别。

网友M:
看看是不是有高次偕波干扰。

网友N:
呵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检查补偿系统的接地情况!如果接地不好,元件爆炸就不奇怪啦

网友O:
我这里也出现过这情况,原因是谐波过高,原来因为没有仪器,找不到原因,后来有一搞节能设备的厂家带着仪器,经过现场测量给查出来的。

网友P:
按刀开关、熔断器、电抗器、接触器、热继电器到电容器这顺序接线。

网友Q:
什么是高次偕波,请各位赐教。

网友R:
关注.....

我们这里刚上了一套消除谐波的设备,是用在中频炉的。

网友S:
我是新手 小生  听我的同事  说  那些 电容  用过一段 时间 就的换    我也想了解 一下  你们 那的电容 是多少千伐    的呀``

网友T(2012-05-16):
电容柜总放炮是那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T:
请个位高手指点一二,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T:
怎么没有人说话 呢。。。。。。。。。。。。。

网友U:
先检查电容器的投切是否正常,电容器在投切时带电是非常忌讳的,如果是自动的投切,还要检查电容器的放电电阻!

我这里出现过接触器爆炸与接触不良和放电不充分有关的情况    电容在充电的情况下投切,最容易通过电火花放电而爆炸

网友V:
不应该接触器和断路器爆炸,是否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