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新手请教各位个问题

楼主(2009-03-20):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西门子S7—400的DCS系统,日前公司新安装了一台风机,我试着在上位机做了个图,内部变量都添加了,系统图是复制的别的风机然后改设备名称做的。作好后能开能起,设备启动后颜色也变绿,就是设备上面的三个信号点备妥.运行.报警在下位机继电器动作后画面上的颜色没反应,只有切换一下画面才可以显示。请问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