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触摸屏485口通讯问题,急!

楼主(2009-03-20):
请教同仁们关于触摸屏485与OMRON232通讯问题。

硬件这样接的:触摸屏485==>485/232转换模块==>PLC。其中,触摸屏接7,8到485/232转换模块485侧Data+,Data-,485/232转换模块232侧接口与PC机相同,所以用一根标准的OMRON通讯线(串口直连可正常通讯)将PLC与485/232转换模块232侧相连。屏与PLC的距离有10米左右,想用232方式连接,估计距离太远通讯有影响,所以想用485方式中转一下。请各位同仁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导致通讯不上?有没有什么其它更简单的解决方案?

谢谢!祝各位工作愉快!

网友A:
将PLC用标准的OMRON通讯线与触摸屏的232通讯口先通讯看通讯是否正常(确认通讯参数的配置、PLC通讯线及PLC本身设置是否有问题)

然后,将触摸屏的485通过232-485转换模块跟pc机串口连起来,通过触摸屏里的串口测试工具法数据,看pc机上能否接收到数据(确认485串口、转换模块及485口与转换模块之间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如果上两个都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没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就打技术支持电话问问吧

网友B(2009-05-19):
干吗要接转换模块?7062KS的串口是复用口?

网友C:
引用兔儿的话:将PLC用标准的OMRON通讯线与触摸屏的232通讯口先通讯看通讯是否正常(确认通讯参数的配置、PLC通讯线及PLC本身设置是否有问题)

然后,将触摸屏的485通过232-485转换模块跟pc机串口连起来,通过触摸屏里的串口测试工具法数据,看pc机上能否接收到数据(确认485串口、转换模块及485口与转换模块之间的接线是否有问题)

如果上两个都没问题的话就应该没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就打技术支持电话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