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想用三菱伺服做一台产品弹性测试机(单位力量下弯曲程度)

楼主(2009-03-21):
大家好!想用三菱伺服做一台产品弹性测试机(单位力量下弯曲程度)。将要测试的产品两端固定,再在中间的上方安装一台伺服电机+减速机+滚珠丝杆。
要求是:我们在触摸屏上输入不同的力量(范围30-100公斤力)时,当电机达到所设定的力量时要立即刹车停止,同时读出往下行走的距离(折弯的程度)并做好记录。
问题:1.伺服电机能按要求在达到设定的输出力量是停止吗?
            2.电机输出的力量如何换算出来的?
            3.减速机如果减速了10倍,电机实际输出力量是不也可减小10倍?
问问各位硬件需要哪些?能说说具体选型的型号吗?有例似的程序上传借鉴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加上力传感器,以目标设定力为触发条件,记录位移量。这样做除了触屏,还需要一个套伺服,一个力传感器,以及一个可接收和记录伺服位置反馈、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的上位控制器,比如带编码器接口和模拟接口的小PLC。

网友B:
楼主要的设备是否可以考虑用弹簧检测试验机来替代。时代试金集团试验机公司有相关的产品

网友C:
是自己做还是外包别人做

网友D:
回答:1。伺服可以按要求的输出的力量停止。

            2。伺服电机的力量如果按照你的使用,应该用转矩控制,输出力量和你输入的控制电压成正比,你可以设定每伏电压对应转矩。

            3。没错,转矩和变比成正比。

             4。整套系统的作的话,请参考波恩大大的答复。

楼主:
先谢谢 !大家的指点。有些眉目了。我想还是用称重传感器装在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驱动时,将称重传感器反馈的信号(4-20mA/0-10V模拟量)接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跟设定的进行比较,由伺服来记录往下行走的距离。

但是称重传感器要接它相应的接线盒或变送器才能输出标准的模拟量信号,不知道它的反应速度如何?若延时太大误差也会大很多啊!采用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正在研究中,有些不大会!哪位有相应的范例发来参考参考,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