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台达人机上加画面

楼主(2009-03-21):
我想在台达人机上加个背景,如何加?

网友A:
方法比较多,可以每页都汇入一个背景画面,也可以做一个专门的底层画面,其他画面都调用这个底层画面

楼主:
那底层画面如何汇入啊?

网友A:
点击 画面》汇入》选择需要汇入的画面》ok

楼主:
昂,我试过了挺好用的,谢谢

网友B:
我也学习了,多谢了~!

网友C(2009-06-24):
画面颜色失真是怎么问题

网友D(2009-07-26):
OK.如果不想要就按清除汇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