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PT和CT--变比选择原则

楼主(2009-03-21):
请问各位兄弟们PT和CT变比的选择有何原则? 怎么样选择所选的PT和CT才能是最佳的???谢谢

楼主:
对PT: 第一,根据电压等级可以确定一次侧电压。 第二,一般PT的二次侧电压都是100V。 第三,PT变比=一次侧电压/100。 对CT: 第一,根据负荷来选择,一次负荷电流是额定电流的2/3左右,由此可以确定一次侧电流。 第二,一般CT的二次侧电流都是5A。 第三,CT变比=一次侧电流/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