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功补偿不起作用??

楼主(2009-03-21):
近日为一个企业上了一台无功补偿柜,变压器为250的,补偿到80KVAR,负载端有一台75KW的中央空调,其他为小型电机(0.5-4KW的)无功补偿柜上去后,一直没有效果,功率因数为0.58,电业局罚款,真是伤了脑子,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补偿器用的正泰的,已经换了一个新的??可是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

楼主:
1、先检查补偿柜是否已经工作? 方法:看有无电容投切的动作。如有电容投切,电容灯会亮,接触器会产生动作的响声,电容的电流表也有指示,说明已经工作。 2、检查补偿是否起作用? 方法:用手动方式,投入电容,每投入一组,查看电容电流是否同时增大,查看总电流是否有减少的趋势,无功表转动是否变慢。再手动切除,效果与前面应该相反。 3、检查能否自动工作? 方法:以上检查通过后,将补偿控制器转入自动工作状况,如果不能投入电容,要检查补偿器。 4、检查补偿器 方法:采样线路是否正常?极性是否正常?供电是否正常·····,后续检查就有点复杂,建议找柜子厂家来做了。

网友A:
电容百分之九十没有投入。另外还要注意谐波干扰,使补偿柜没有投入。照理说,可以找做柜厂家来查查问题所在。

楼主:
另外还要注意谐波干扰,使补偿柜没有投入---------怎么检查呢?

网友B:
电容百分之九十没有投入

楼主:
电容百分之九十没有投入 ------怎么判断?

网友C:
是否超压不投入

网友D:
补偿器上显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  , 你设置的功率因数是多少时才投手补偿?    如果是0.9 几的话可能是你的补偿器电流,电压检测取样那一部分线路接错或有问题...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1楼说的详细

通常我们会用手动的检查是否投入正常,主柜一般都安装功率因数表的看看每投一路是否有变化;再者检查补偿器取样接线是否正确呢等等

网友F:
你用手动投入功率因数会有明显的变化不?

可以以此为依据分类进行分析

网友G:
1。互感器没有接在A相上!!!!!!
2。接互感器的两根线相序不对,需要颠倒一下位置。

网友H:
电容问题,或者补偿器因接线或者其他原因没用投入电容

网友I:
功率因数为0.58-----不投电容也应该比0.58高!75KW的空调机平均功率因数绝对比0.58高.建议没用电时看电容是否没退出!

网友J:
若手动正常,则是电流互感器给控制器两根采样线反,对调,另外是否与电流表并联。

网友K:
多是因为补偿柜没工作,检查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