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调速对功率的影响

楼主(2009-03-21):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手头有一部东方单向可逆交流电机,功率40W,带自身配的调速器,调速范围是从1400到90r/min。产品手册上这样写,转速1200r/min时容许转矩320mN*m,而90r/min时容许转矩只有180mN*m。按扭矩的公式计算,T=9550*P/n,算出1200r/min时功率为40W,而90转功率只有1瓦多一点,请问是这样的吗?我的本意是想让电机慢下来获取更大的力,而调速的结果是牺牲了电机的功率,转矩反而越来越小?

网友A:
而调速的结果是牺牲了电机的功率,转矩反而越来越小

是的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您的用途

2.负载大小

请多指教

网友B:
单相电机只能调压调速。注意这点就可以解释这个问题了。

网友C:
是的,所以电机有个经济工作调速范围问题。选择合理才经济。另外,经济的作法还有-----配套适当的机械减速机,起到减速增矩的作用,既可以获得足够低的工作转速,又可以让小功率电机在接近额定输出的状态下工作,能量转换效率也高,还不必为获得低速而选用大功率电机

网友D:
楼上的见解太好了

楼主:
PistoN :这个电机自己带了一个减速器,已经把速度从1400多转调到90转。可是速度还是太快。自己再配减速器的话尺寸可能太大了!

电工学徒 :带了一个50公斤重的小车在轨道上做往复运动。

楼主:
abbf :能不能通过斩波来调速呢!

网友C:
看来系统方案设计有明显失误!让额定功率40瓦的电机带动50公斤重的负载往复运动,惯量匹配能协调吗?上面也说了,机械减速机的功能绝不仅仅是降速,还在于增矩和惯量匹配。小功率的电动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图上,尽可能在额定工作点附近工作,从而获得最终的较大的终端转矩输出,电机工作状况更经济。你的调速器可以电气调速,但是无法做到增加电机扭矩输出,无法加大输出轴上的惯量,在低速时是带不动负载的

楼主:
重物是50公斤,但是轮子和台面间的摩擦很小,客服摩擦力运动还是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在这样用。调速器开到最低档!完全没问题,就是电机有点发烫!

楼主:
PistoN :那现在的方案就是说换比较小的轮子,把转速加上来,尽量贴近额定功率了?

网友C:
我的看法,还是加个减速器。40w电机配的减速器体积也大不了多少,应该不需要大的机械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