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3-21):
康沃CVF-G2/P2 1.5KW变频器在液碱泵上应用。3-5个月就烧一次进线端子。是什么原因?

楼主:
大家给个说法啊!!!!!!!

网友A:
应该根变频没关系.可能是端子没接紧或是端子严重氧化只果.

网友B:
要看是怎么个烧发?是过热还是接触不良?和你现场的环境有一定关系,还有就是你的导线是不是也氧化了?和变频器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C:
我公司使用大量康沃变频器,因端子氧化烧坏的遇到过,液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