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备用点代替其他点输出编程实例

楼主(2009-03-21):
我们用西门子LOGO来举例,主机有4个输出点,假设有3个被应用,1个(Q4)做为备用,传统意义上如果Q1、Q2、Q3的其中一个损坏,我们可以进入程序,看一下损坏的输出点对应的地址号(假设为B12),将Q4程序编写为B12就可以代替那个损坏的输出点。但是有些情况下我们的程序是需要保密的,不可以让用户或其他有关人员进入程序修改,下面我来介绍一个可以通过修改参数来替代的方法:

1、首先编写一个类似计数的程序:

将B4的参数设置为0.1/0.1秒,B5的参数设置为0.7秒,这样M1最多可以输出3次。我们可以在外部调整B3的参数。B3的参数为0或1时,M1不输出,为2时M1输出1次,为3时输出2次,大于等于3时输出3次。
2、编写备用输出点Q4的程序

我们把B8、B10、B12的参数值分别设定为1、2、3(不显示)
如果M1不输出,那么B8、B10、B12都不输出,Q4不输出。
如果M1输出1次,那么B8输出,B9和B11输出,当Q1输出的时候Q4输出。
如果M1输出2次,那么B8输出,B10和B11输出,当Q2输出的时候Q4输出。
如果M1输出3次,那么B8输出,B10和B12输出,当Q3输出的时候Q4输出。
综上所述,通过调整B3的参数,可以控制Q4代替Q1~Q3的任意一点输出,需要注意的是,修改完参数后需要重新启动程序或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后生效。

网友A:
这样的举例很好

图文并茂

网友B:
没整过LOGO,不过写得不错

楼主:
有个笔误,M1应该是对应B2与B4!

网友C(2009-05-22):
这也是我输入重定向的概念。

要是你是用FX编程就好了。(非FX3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