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专家

楼主(2009-03-21):
本人是一个学生,正在弄一个西门子系统,要求:只用一台PLC控制,控制六个房间,每个房间有5个模拟量和5个数字量,要选那些模块,尤其是怎样实现通信,怎样实现

楼主:
用profibus dp 网络

网友A:
用不了通讯。

选1个CPU,4个8DI模块,选1-2个开关量模块。

楼主:
用EM277和网卡实现通信可以吗,两个EM277可以通信吗

网友B:
em277只能作为dp网络中的从站,从站之间不好直接通讯,需要通过主站

网友C:
用ET200,走profibus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加中继

网友D:
只用一台PLC控制,不用了通讯

网友C:
看错了,是200的,一台PLC直接选模块,当然也可以选择其他厂家的扩展模块走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ET200,走profibus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加中继

ET200能和S7-200一块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ET200,走profibus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加中继

ET200能和S7-200一块使用吗

看你怎么用了

不过我觉得ET200+S7-200一起使用并不适合你的项目。

楼主:
对:IHUI 关于引用beyond_liubin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ET200,走profibus就可以了,如果距离远,加中继

ET200能和S7-200一块使用吗

 中央控制用一台S7-200PLC,每个屋选用通信模块,电源,I/O卡,六个屋用网线连接到PLC,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把这六个屋的通信模块连到PLC,不知道选什么通信模块,怎样建立连接

看你怎么用了

不过我觉得ET200+S7-200一起使用并不适合你的项目。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