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8故障求解

楼主(2009-03-21):
本人是新手,刚接触变频器,请教各位大侠:我公司一台ATV68变频器运行中跳停,故障被复位了 。断电后重新启动任然跳,面板显示

              Trip

      A1 Remote

            Poci-Fault

在面板上按复位键后自动启动了,不解,急盼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中央控制板坏了,其次是是IGBT的驱动板坏或IGBT坏了。

网友B(2009-07-19):
1楼说的对,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