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断路器跳闸

楼主(2009-03-21):
我公司两个工段总电源万能断路器同时跳闸 电压400V  开关定值1600A 设备容量100KW没事 不知为什么跳闸

网友A:
两个工段同时跳,不可能同时短路吧,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B:
这多数是外供电切换引起的,查一下供电部门会有结果。

网友C:
现在的供电部门都很牛啊!真想。。。。。。。。。

网友D:
失压脱扣器

网友E:
供电电源有闪电现象,  我们也经常遇到..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供电电源有闪电现象, 我们也经常遇到.是不是有突然压降?

网友G:
也是哦‘楼主应该跟我们讲解一下,内容不怎么全面啊。改进啊

网友H:
应该是失压脱扣,否则是不会同时掉闸的

网友I(2009-05-31):
如果不是过流保护,就是失压脱扣了。

网友J:
市电瞬时压降

或者市电瞬时浪涌

网友K:
多数是雷击使外电的避雷器动作,电压瞬间降落,然后避雷器恢复,此时带有欠压脱扣功能的断路器很可能会跳闸,不妨考虑去掉欠压功能

网友L:
是失压脱扣!在都是电源污染!

网友M:
嗯,楼上讨论的有道理,估计是供电部门的问题了,突然间压降比较厉害,失压脱扣了的原因!

网友N:
如果近来频繁的闪电的话,建议楼主做个小木块放在断路器的失压脱扣的挡片上,当然了如果真是瞬间失压,你后路的接触器、plc啥的就会动作了。

网友O:
就是失压脱扣器的问题,上面的说法都有道理。如果失压电磁铁太脏,衔铁保持不好电压波动太大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P:
供电线路可能存在闪络现象如偶尔1、2次属正常现象,属于不可抗力如果经常出现可以通报供电部门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K:
我单位30多台低压断路器,全部都已经取消失压保护,如果不取消,当外电瞬间失压时,两个值班电工光恢复送电就要花近一小时。

网友P:
取消失压保护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外线停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将断路器手动脱扣,否则在突然来电的时候

可能会引起事故。可否在失压回路装一个延时装置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