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TP270,错位

楼主(2009-03-21):
有时西门子触摸屏TP270,错位,开动意外机器.有时重启又能复位.

为什么会错位,

网友A:
加一个USB鼠标凑合着用吧

网友B:
触摸失灵了,呵呵 只要主板没问题 更换触摸板就好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C:
一般触摸屏都提供用户校正的方法,找资料了解具体操作方法就很容易校正准确了.

网友D: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设备用触摸屏,液晶显示屏销售及维修
日精注塑机触摸屏(NC9300T,NC9000F,NC21,NEX系列)
日钢注塑机触摸屏(E3,EL3,AD系列)
东芝注塑机触摸屏(V10,V21,V30系列)
东洋注塑机触摸屏(PLCS-9,PLCS-10,PLCS-11系列)
三菱注塑机触摸屏(MMG,MSG,ME,ME2,MET,MET2系列)
新泻注塑机触摸屏(三菱电脑,IBM电脑)
法那克(FANUC)注塑机触摸屏 隆亨注塑机触摸屏
百塑注塑机触摸屏 仁兴注塑机触摸屏
友信机械手触摸屏 日写送箔机触摸屏
STAR机械手触摸屏 名机注塑机触摸屏,川田干燥机触摸屏
震雄注塑机触摸屏(CDC88A) 东华注塑机触摸屏、
松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日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三洋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富士贴片机触摸液晶屏,索尼贴片机触摸液晶屏,JUKI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YAMAHA贴片机触摸液晶屏,西门子贴片机触摸液晶屏,
三菱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法那科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
西门子数控系统触摸液晶屏

长期供应以下人机介面电脑用触摸屏维修
三菱:F930,F940,A960,A970,A851.A975
普洛菲斯:GP37W2,GP2401H,GP570,GP577,GP2301,GP477,GP470
富士:UG221,UG320,UG330,UG420H,UG430H,UG530
白光:V606,V608,V706,V708,V710,V712
NT620C-ST141(欧姆龙)PWS-6600S(海泰克)
GC-53LM3(KOYO)
贝加莱电脑触摸屏,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
HTTP://WWW.DGJISHI.CN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GUNZE品牌触摸屏
GT/GUNZE USP 4.484.038 G-22
GT/GUNZE USP 4.484.038 G-25
GT/GUNZE USP 4.484.038 G-26
GT/GUNZE USP 4.484.038 G-27
GT/GUNZE USP 4.484.038 G-15
GT/GUNZE USP 4.484.038 G-16
GT/GUNZE USP 4.484.038 TM-03
GT/GUNZE USP 4.484.038 DG-26
GT/GUNZE USP 4.484.038 MD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S-05
GT/GUNZE USP 4.484.038 SG-01
GT/GUNZE USP 4.484.038 SG-02
GT/GUNZE USP 4.484.038 SI-01
GT/GUNZE USP 4.484.038 OM-12
GT/GUNZE USP 4.484.038 IM-01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6
GT/GUNZE USP 4.484.038 MNM-04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2
GT/GUNZE USP 4.484.038 MZM-03
GT/GUNZE USP 4.484.038 UNN-03
GT/GUNZE USP 4.484.038 KM-15
GT/GUNZE USP 4.484.038 HK-14
GT/GUNZE USP 4.484.038 HK-26

长期现货供应以下富士通品牌触摸屏
N010-0551-T201 N010-0550-T511 N010-0551-T541 N010-0554-X022/01 N010-0551-T142 N010-0551-T601N010-0551-T622 N010-0554-X025/01 N010-0556-X721 N010-0550-T711 N010-0550-T811 N010-0550-T913 N010-0551-T611 N010-0554-T701 N010-0554-T301N010-0554-T551 N010-0517-X764/01 N010-0554-X122/01

订做各尺寸触摸屏,一片也可订做。HTTP://WWW.DGJISHI.CN
联系电话:13902618459

网友E(2016-11-05):
本店专业销售与维修日本注塑机及配件销售,主要品牌: 新泻机,三菱机,东芝机,住友机,法拉克等,提供<此处内容被屏蔽>检测安装等一体化服务,并有大量工控机配件库存,注塑机加工中心显示器,日精,日钢,东洋,沙迪克,牧野等电动部分的销售与维修

业务员: 龙习文      13926808630         微信号:13926808630

业务员: 黄自香      13925578969         微信号:372108213

. 本公司有大量二手注塑机销售, 主要品牌为:新泻机,东芝机,住友机,法拉克机,沙迪克机,三菱机,东洋机

以下简单列表几项产品型号,更多型号请电话或微信咨询

新泻机

显示器

7344-TV7  7344-TV0   EPC710  EPC720   EPC730

伺服器

MR-J3-DU-22KB-RN015    MR-J3-DU-15KB-RN015      MR-J3-350B-RN015

MR-J3-CV-185       MR-J2S-22KB-EM059    MR-J2S-15KB-EM059

MR-J2S-700B-S030    MR-J2S-22KB-PX078       MR-J2S-11KB-PX078

MR-J2S-350B-S030    MR-J3-CV-300  MR-J3-CV-185   MR-J3-DU-22KB-RN015

MR-J2-200B-S30-P52   MR-J2S-350B-S030    MR-H500B-S72-P52

MR-H700B-S72   MR-H22KB-S71-P53   MR-H15KB-S72-P52

MR-J3-DU-22KB-RN015   MR-J3-DU-15KB-RN015  MR-J3-350B-RN015

MR-J2-200B-S30   MR-J2-350B-S030  MR-J2S-500B-PD030

MR-J2S-700B-PD030 MR-J2S-15KB-PX078  MR-H22KB-S71-P53

Q172CPU   Q172CPUN   Q02CPU  QX42  QY50  Q38B

A172CPU   A172SCPU   A172SCPUN   A171CPU

A171SCPUN  A171SCPU

温度板

TTFST531-RMB    TTF7T532-RMB   TTF9T533-DMB

显示器CF程序卡EP71CTR-SD64MEP-71CTR-SD128M ,通讯卡

其它

EGM-10S-4-7C  GMS-20-80-CBF

SH-20T-166

常见故障:找不到原点、报编码器异常、过电流、过电压、欠电压、无输出等

东芝机

显示器

S10  V10   VL   V21  V30  V50

电路板

V2GL  V2GW  V2CU  V2MM  V2IO  V1CU  V1P1  V2HH  V2PN

V2PA  V3ZO  V2DR  V2RD  V2SC  V2SL  V2HM  V2PC  X106

放大器

AE85A   AB42A   AD56C  AS56A   SE180A  AE28A

AE14A   AE42A   AE180A  AE86A    AS85A

电子尺读数头

FMBOVB-B1   FJM25JCTBA  FM80VB-BL   FJM85DCTCA

FM80VC-BI    FM15VB     FM20RG-BA   FM25VD-BA

FM65VC-B1   FM35RG-BA   FM95VC-B1

EDV208C     EDV208B     EDV208  EDR202  EDR202B  EDR202C

住友机

显示器

SED,  SEDU, SEHD显示器

CPU

AS-3340  AS-3354   AS-3210  AS-3211  AS-3345

IO  SXIO-1

电路板

JA762738CD  JA762838CC  JA762839BX  JA765311AD  JA765942AD  JA762745BC

JA765033AC   JA765030AC   JA765033AC01   JA760879BC  JA762838CC   JA762738CD

SA765721AD   SA76530AC   SA765876AX  SA765888AD   SA765881AD   SA765232BC

SA765517AD  SA765517AD  SA765747BD   SA765876AX   SA765198AD  SA765199AX    SA765201AD   SA765679AC    SA765232BC  SA765721AD     SA765232BC

三菱机

显示器

MMGMMV , MSGMEME2METMET2系列

电流放大板

1AA74023  ASY1AA7400  DWG1AA78171  PWB1A130006

编码器

IRH320-2000  LHG-054-2000  AEC-150-2048   AEP-020-2048

电路板

MIUDIU大板, 显示器主板, 温度板REX-B820-CS2    REX-B880-8-CS1

销售与<此处内容被屏蔽>安装锁模大油封

东洋机

显示器

PLCS-9PLCS-10PLCS-11,东洋四代系列

放大器

PQM0A050EXXXST0    QF1DB900TO     QF1DB600TO

QFDA300TO           QF1PA160TO      QF1PA370TO

PQM0A7R801          QF1DA100/180BTO

QF1DA100/300BTO

QF1DA300/300BTO

QF1DA100/300CTO

日精机

NC9300TNC9000FNC21NEXEX, FN, TACT系列

业务员: 黄自香      13925578969         微信号:372108213

业务员: 龙习文      13926808630         微信号:13926808630

价格需要咨询